发个RCC图,请教

楼主(2008-07-31):
先上图,基本参数都在上面了。图中光藕的方向反了,找不到元件,自己找了两个代替。
变压器的参数:原边122匝,副边一个是18匝然后中间抽头,另一个是4匝的。
辅助绕组的匝数是9匝的。
使用的是0.8mm的线绕的。变压器是EE的,具体型号不太清楚了,测量了一下变压器的实用面积然后计算的。开气隙0.6mm
原边的电感量是7mH,计算的是5.95mH。漏感大约在300uH左右。

现在的问题是我的输入电流最大也只到0.1A左右,输入220V的时候更小了。采样电阻用的是0.83欧的,用两个0.33欧的并联再和两个串联。实测电阻是1.3欧的,虽然采样电阻比较大了,但是还不至于电流如此小吧。
目前只是空载测量,但是运行了没有多少时间,RCD电路和Snubber电路就开始发热到60度左右了。应该是不正常吧。
另外一个就是开关的波形了,上次发了个Vgs的图上来请教,是RC的周期太短,现在把周期变长了,但是还是出现原来的毛病,对于这个问题,目前还是不太清楚原因。

楼主:
关于Vgs的图

修改了参数,但是还是和原来的波形差不多

楼主:
再上一个Vds的图,输入220VAC的时候

下降的时间比较长,我觉得主要还是Vgs的问题导致的

楼主:
恳请高手赐教呀

个人感觉是不是输入和输出的电容取得太小了点

楼主:
- -!怎么没人回吗

解释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或者不够的地方,还请各位多提意见。
真的很想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这类电路不适合用场效应管

换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