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功功率/功率因素=输入的总功率,究竟对不对

楼主(2008-07-31):
用电参数综合测试仪实测一条标注为18W的普通日光灯如下:
测试电压:220V  有功功率测得:29.3W  功率因素测得:0.44PF 电流为0.304A

那么计算总的输入功率的话为:
                           29.3W/0.44PF=66.6W
哇,这条标注为18W的灯咋总的输入功率为66.6W,还请路过的朋友指点这样计算对否?

网友A:
那个叫视在功率。这个功率因数也太低了点吧...

楼主:
视在功率不就是输入的总功率吗?

视在功率:电压和电流有效值的乘积
那么交流输入的总功率也就是视在功率吧

网友B:
视在功率就是视在功率

如果把"输入功率"换成"视在功率",计算是正确的.
18W与29.3W相比差的有点离谱,若果能把灯的情况描述的更详细,可以给出更好的解释.
这个功率因数也差不了多少,一般日光灯多在0.50左右.

楼主:
对于日光灯交流总输入功率的计算公式:P=U*I*功率因素

LGZ2006,这个公式是对的吧,谢谢.
总输入功率的计算公式:P=U*I*功率因素

网友B:
对了

---因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