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限流电阻的头痛选择

楼主(2008-08-08):
   一产品开关电源设计有缺陷,不可逆转了,我在220V AC处加了一个20欧 2W的电阻,示波器测得瞬间电压峰值176V,660uS,对电源部分的元器件起到了保护,但测试还有1%的产品中20欧电阻炸开一个小点,分析是瞬间功率吸收不够,诸君有何良策?

网友A:
10欧8瓦

楼主:
谢谢楼上神速回答我

   问题是10欧 8W的电阻空间不能容纳,还有其他办法么?谢了

网友A:
2欧3W

楼主:
我觉得不是多少W的问题

   每次都是电阻上炸开一个直径0.1mm的黑点。想拿金属膜与碳膜的分别测试一下,怀疑金属膜的电阻不适合。

网友A:
不曾想你用的不是线绕型

网友B:
用PTC元件

网友C:
应该用ntc吧

网友D:
用绕线电阻。

网友E:
金属膜不适合高压情况

金属膜电阻其实是有耐压的

网友F:
用5D-9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