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稳压电路的一个应用

楼主(2008-08-18):
如图所示。由于产品特殊需要不允许使用开关电源,只能采用比较原始的方案。
而且变压器体积又不能做得太大,所以在负载比较大的情况下无法稳到12V。
后级的12V稳压部分我就考虑省略掉了,因为加稳压也没意义。负载正常时
不会达到最大。这个电路这样做有问题吗?请电源高手指点~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0/2007103101445644.pdf

网友A:
有没有问题要看你的后继电路对电源的适应能力

楼主:
回XWJ大哥

后继电路可以适应9~20V的电压变化范围

网友B:
时间长了变压器会非常热,需要解决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