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触电的问题

楼主(2008-08-18):
220v的市电和电子蝇拍的2500v电,  人体触到后, 哪个电击更厉害?

网友A:
人体对触电的感觉

通过电流的性质        直流(mA)       交流50kHz(mA)       交流10kHz(mA)

性别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有感觉,不太痛苦      5.2  3.5         1.1   0.6           12   8
有痛苦感觉            62   41           9     6            55   37
痛苦难忍,肌肉不自由  74   50           16   10.5          75   50
呼吸困难,肌肉收缩    90   60           23    15           94   63

一般人体能感觉到刺激的电流值大约是1mA,当人体通过5~20mA时肌肉就产生收缩抽现象,使人不能自离电线。

触电电流越大,时间越长,对人的危害越大。因此,人体触电后的危害程度取决于触电电流与触电时间的乘积。
大量试验证明,通过人体的电流与电流作用时间的乘积不超过30毫安秒时,对人是比较安全的;当电流和时间
的乘积超过了50毫安秒后,就可能造成生命危害。

人体电阻通常在1500欧姆~300000欧姆,典型值为1000欧姆~5000欧姆。
==========================================================
以上信息来自互联网,我的理解是:人体皮肤呈现的“电阻”是一个不定值,与皮肤干燥程度、外加电压、波形、频率有很大关系。而电流对人体产生危害,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流经人体的电流强度超过某一阀值,二是电流时间积超过某一阀值。

网友B:
楼主试一下,可以写个报告

网友C:
触摸220V之前买好保险

网友D:
回答你的问题

我试过,2500VDC的非常厉害。还好我命大,普通人是脱不了身的

网友E:
应该是220V厉害些

不能光看空载电压。还要考虑负载能力。电蚊拍电压虽高,但实际发生触电的时候电压会大幅下降。而且其对地绝缘,单接触其中一个电极不会发生触电。
我原来被一个380V的精密电源电了半分钟,且是最严重的双手触电,两个手被烧起泡了,但我当时神智清醒的,叫对面的同事帮我拉了开关,就是因为其负载能力很低,要是220市电,估计是挂了。
你用一个200-400K的电阻模拟人体,测量下短路电流哪个大就知道了。

网友F:
林子大了.....

半分钟.....
半分钟第一次....

网友G:
我来说!

市电可以提供持续的大电流,而一般人体心区通过8mA电流数秒钟就会致命,所以双手或手足接触市电使电流通过心区会致死;
电蝇拍尽管电压高,但没有持续的大电流,所以不会致命;

但是不建议尝试。

网友H:
苍蝇拍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将电放完,所以手接触并无大碍

不过拿来打敏感部位(例如眼睛)就危险了。

网友I:
针扎一下

电蚊拍相当于针扎一下,很强,再厚的皮都扎穿。但是没有持续的功率供应,所以没什么大碍。
220V,相当于屋顶塌来,压得死死的。时间长一点就没命。

网友J:
现在的电蚊拍都是三层结构,想要被电还不容易

上下两层是连通的,等电位。

网友K:
今天晚上刚刚打死一只蚊子,喝了我的血的

网友L:
那要看看触电的是哪个部位了

头部 股部

上部 下部

每个部位 对触电的感觉都不一样...

网友M:
这个问题有意思!

5楼太强悍了!能**半分钟,可以去玩特技了,哈哈。
人体电阻普遍在1M以上,400K是不是小了点啊?
我也被220V电过,1秒钟的样子,挺刺激的。不过久了就会要命!所以要珍爱生命,远离触电。
至于楼主的问题,肯定是220V强悍,那个可以要命。电蚊拍只不过隔靴搔痒啦,电死个蚊子还行,电死人就不现实了。

网友N:
搞电子开发的有几个没被点击过?

我就被电过几次,最厉害的要数有种专门电鱼的哪个了,比220V还厉害。

网友O:
哇塞,兄弟们现在都玩这个了?小心啊!

1、一个人在的时候千万不能试啊!
2、不小心试过之后,千万不能再试啊!

1、我被220的电击过,哇十分钟内是浑身发抖,20分钟内没有说话。
2、被1700VDC的激光器的电源击过一次,当时还是断电后的余电,右手不自觉的摔开,把同事的眼镜都打飞了。好怕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