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能替换78L05的稳压块,要求静态电流小

楼主(2008-08-20):
(无正文)

网友A:
用LDO吧,太多了

网友B:
HT7150

最大输出30mA,静态电流3uA

网友:
你的输入电压多少?输出多少?输出电流多少?

你的输入电压多少?输出多少?输出电流多少?我们的芯片静态电流2-3uA,看可以吗?qinjun1215@126.com

网友C(2014-04-22):
我也在找,我的LDO输出电流只需要大于30ma即可,输出电压3.3V或是5V,静态电流越小越好,有大部分时间LDO没有负载的。最后选择MC78LC33HT1G,Io=80mA,Vin Max = 12V ,IQ=1.1uA。满足我的条件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找,我的LDO输出电流只需要大于30ma即可,输出电压3.3V或是5V,静态电流越小越好,有大部分时间LDO没 ...

可选的太多了,HT71xx、SGM2200、XL71xx,等等很多,最高输入电压都在24V以上,负载都在30mA以上,静态功耗都在几个uA,价格和交货恐怕比你用的好多了;P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找,我的LDO输出电流只需要大于30ma即可,输出电压3.3V或是5V,静态电流越小越好,有大部分时间LDO没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选的太多了,HT71xx、SGM2200、XL71xx,等等很多,最高输入电压都在24V以上,负载都在30mA以上,静态功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