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干扰的问题

楼主(2008-08-22):
线性电源的输出`若是接纯阻性负载~一切都是正常`但是若输出接了~感性的`并且后面的负载还有逆变的电路`就会造成输出有问题`
如何把这种干扰就隔绝掉?我在输出加上一个EMI滤波器不知道能不能解决掉问题?

网友A:
电流多大?

最基本的,电容要加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