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芯片34063爆电容的问题

楼主(2008-08-23):
小弟用34063做了个12V-5V的电路,工作正常,但有个问题比较麻烦。就是12V电源的输入端,加了一个100uF/25V的钽电容C11,这个电容在开关测试时,有一定几率爆炸,在开关电源的时候就会爆掉。按道理12V的输入电压,我用25V的应该够了啊,可还是会爆。哪位大哥能来分析分析?
后端输出的5V,电流不会超过200mA。
自己分析了几个可能是:
1.测试电源是开关电源,输出的纹波或脉冲比较大,超过了电容的容限。对应的方法是加个16V的单向TVS管(SMBJ16A),当有高脉冲时通过TVS管吸收掉。现在加上后还在测试中,不知道结果怎么样。
2.温度过高。看PCB板上,后端220uH的大电感(MS127-221MT)L2离爆掉的电容较近,工作过久后,温度升高,导致电容爆掉。现在由于没有测温计,无法精确测量,在手模情况下感觉并不烫,甚至可以说并不热。而且电容爆掉是在上电的瞬间,那时温度并没有上来。
3.电容质量问题,这个是最难测的。暂时只能假设都是好的。
电路图和PCB图如下:

网友A:
换电解电容试试看

楼主:
是指铝电解电容?

从原因上来说还是可能因为高脉冲的影响吗?

网友B:
钽电解的抗冲击能力较差,换成铝电解电容会好一些

网友C:
钽电解的抗冲击能力较差,低内阻的电源等场合不要用!

而且,钽电解的反向阻抗很低,有反向电压可能的场合也千万不要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另加小问题几个:)

1.我在前端加有4148,如果有反向电压,按各位实际经验看,这个4148能不能及时作出反应,防止7楼xwj所说的情况发生?
2.市面上普通12V电源,插拔时出现的脉冲最高能到多少伏?我不停插拔上百回,用示波器看也没出现高脉冲。。。

网友C:
反向电压只是顺便提醒,而不是说这个图

4148是个开关管,能通过的电流很小的(最大100mA),你的要真的电源接放了的话,4148马上就烧了,根本就起不到任何保护作用

2、不是脉冲电压才会少器件,脉冲电流更容易烧器件!
由于一般电源内部都有较大电容储能,在兼通你的板时对你的电容充电,这个电流是可以很大的,而钽电解的抗冲击能力较差,这一下就很容易因此损坏了

钽电解可不便宜啊
这个地方没必要也不应该用钽电解。

网友D:
买假货了

看那个TC与IC的比例,应该是3528的,这个体积做不到100uF/25V。
输出200mA,200uH电感可以是CCM了,电流峰值不会太大,电源内阻作用下,钽电容承受的纹波电流小得可怜,承受得起(ESR越大,承受的纹波电流越小)
直接拿个线性电源来测量真实耐压吧。

网友D:
无论如何

25V钽电容,直接12V上电是不能有爆浆的,厂家规定推荐应用于电源滤波时用2-3倍的耐压容限。

楼主:
看来有可能这样

加上TVS管后,算上前天一共老化了2天都没出什么问题。可就昨天装箱之前的最后一次检查,又爆了一个。TVS管彻底坏掉,对地短路。而前面的自恢复保险丝当时并不知道有没起作用(过了大概5分钟后去摸,并不热)。
所以想再问下:
1.请教下xwj,如果真是脉冲电流的问题,我该作什么电路改进。现在12V输入端已有个正常工作为1.6A的自恢复保险丝。是否还是通过铝电解电容来解决?
2.回PowerAnts,可能是图的比例问题,这个电容是D型7343封装。用线性电源加到30V后大概100秒,爆炸。因为设备所限,再高的冲击电压没有进行试验。

网友E:
一个破34063

用钽电容简直是马车上装F1轮胎(仅成本上)

网友F:
C11容量太小

而且钽电容不适合作电源滤波电容,用铝电解就没有问题
而且对于电源滤波电容容量太小了,
C21的容量太小,应该增加C21容量,再在后极增加LC滤波

网友G:
不知电源至C11的引线有多长?

如果这段线足够长也就是分布电感L足够大的话,开机瞬间的对C11充电的电流在这部分LC回路中谐振,这可能在C11上产生很高的瞬态电压。

换ESR较大的铝电解或在C11上串联一个小电阻。

网友H:
把C11换成1206封装的4.7uF陶瓷电容看看(只用0.2R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