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振荡不了是什么问题?急!

楼主(2008-08-29):
(无正文)

楼主:
交流电在30V以下是有电压输出的

一旦电压超过30V输出电压就不停的跳变,振荡也是1秒一次的,我现在到底要改哪里才好呢?

网友A:
R2/R3一样大?

楼主:
不一样大的话分别是多少呢!?

网友A:
R3搞个1K看看

楼主:
搞个1K后电压上升到50多伏!还是起振不了!

交流电从0~150V的上升过程中,输出电压也是平缓上升的,在150V左右达到50多伏的输出,交流电再上去的话就掉下来了,而且电压忽高忽低的跳!
这是什么问题呢?
再次请教!谢谢!

网友B:
电感量是不是不够啊?

网友C:
我是觉得431那里有问题

网友D:
R3有问题

R3阻值选的太小了吧,这样光藕反馈电流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