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变压器上绕两组输出绕组,

楼主(2008-08-31):
做成双路相互隔离输出的开关电源可以吗?新手请教!
因为看到很多参考资料里面的多路输出的电源,全部都是几路输出共地的,是否直接分开就能做成相互隔离的了呢?还是这里面有什么讲究吗?

网友A:
是的,但是哪一端作地端子要根据同名端来决定.

楼主:
可是两个输出端是相互隔离的了,

后面电路没有电联系了,还要看同名端吗?我们曾经试过,也怕同名端的问题,可是好像反来反去,没有加反馈稳压的第二路输出一直出不来电压。我们是24VDC输入,5VDC和24VDC输出,总功率5W即可,5V有反馈稳压,24V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