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个12V转5V方案,发热小,体积小,干扰小(要用12位AD)。

楼主(2008-09-03):
AD, ps
找个12V转5V方案,发热小,体积小,干扰小(要用12位AD)。

PS:请不要说什么 34063,7805之类的东东。

另外价格便宜点。

网友A:
电流多大???

MCP1702 MCP1703这2个LDO行吗?

MCP1703, 250 mA, 16V, LDO
Typical Dropout Voltage @ Max. lout (mV)  625
 Typical Output Voltage Accuracy (%)  0.4
 Typical Active Current (µA)  2
 Output Current (mA)  250
 Description  Range 50 mA to 250 mA
 Max Input Voltage  16
 2.0 μA Quiescent Current (typical)

MCP1702,250 mA LDO
Typical Dropout Voltage @ Max. lout (mV)  330
 Typical Active Current (µA)  2
 Output Current (mA)  250
 Description  Range 50 mA to 250 mA
 Max Input Voltage  13.2
2.0 μA Quiescent Current (typical)
 Input Operating Voltage Range: 2.7V to 13.2V

网友B:
很不喜欢只提简单要求,没有具体指标的问题

是LZ要买东西,要求技术。不是别人要强制推销产品和技术给你。

网友B:
12bitADC有啥难的,DC-DC供电中使用16bit或24bit也不是不可能

关键看你的技术水平

网友C:
12bit相当于72dB信噪比

开关电源供电的功放,信噪比90dB是小事儿

网友D:
这里使用LDO不大合适吧

LDO效率高的前提是低压差,这里压差7V,使用LDO和普通的三端稳压应该差别不大,发热应该也不小(LZ也没说电流有多大),如果要求的电流不是太小还是要用开关电源

网友B:
卖元件的才不管你拿回去后效果怎样,使用到什么场合呢

网友E:
1117-5V就没有问题,

1117-5V就没有问题,
12V供电,用to-252表贴封装都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F:
建议将两个部份分开!

电源转换就用DC-DC,LM2576-5等;
在ADC部份用TL431之类的提供电压源!
非要用LDO,好像有一个MIC2915x/30x/50x/75x系列的,可以提供1.5A/3A/5A/7.5A的电流!

网友G(2008-10-10):
使用FP6101,可以解决你所有的问题。

FP6101

工作电压:3.0-20.0V;
低静态电流: 5.5mA ;
反馈参考电压:0.5V(2%);
固定振荡器的频率:360KHz
软启动功能(SS)
短路保护功能(SCP)
过流保护功能(OCP)
过温保护功能(OTP)
自动重启动功能(ARSCP)
内置2A P-MOSFET

网友H(2012-08-29):
您要便宜的,是不是不会考虑DC-DC IC呢?那就只有三端稳压器或LDO了。

网友I(2012-11-05):
给12位的AD供电,可以使用TI的LDO之类的,纹波小,PSRR又高http://www.ti.com/lit/sg/slvt170/slvt170.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