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压随负载变化是什么原因呀?

楼主(2008-09-05):
(无正文)

网友A:
电源功率欠大

网友B:
主要是内阻

跟功率没关系

网友A:
哈哈,是指选用的功率欠大,入不敷出

网友C:
3楼正解,5楼瞎掰

就算你接发电厂,也会变化,只是幅度大小不同罢了

网友A:
哈哈,没有数量概念,此话到此结束

咋看lz的命题象是应用中碰到较大电压波动,才来求解
碰到较真朋友说发电厂也有电压波动.俺闷忒了拉.
俺闪了.

网友D:
tyw 也没说错

网友E:
haha

太搞笑了,接发电厂呢,啥东西功率这么大,电线都带不动

网友F:
对了

需要用衡压设备,不然怎么都会变

网友G:
电源设计有问题,好好查查原因!

电源设计有问题,好好查查原因!

网友H:
负载效应,看是否正常

我个人认为:电源产品输出电压都会有稳压精度这个指标,稳压精度的考量就是源效应和负载效应。因此如果负载效应的电源精度在指标范围内,证明你的设计没有错误,满足要求;如果超出指标,那就说明可能你的反馈设计或者其他上面还有问题。

大家好,我新来了,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指正,希望在这可以结交到更多的朋友,一起分享知识

网友I:
是的,接任何负载电压都会有下降

如果在允许的范围内,就是正常的.如果下降很严重,那就有问题了.应检查电源与负载是否匹配,输出回路阻抗,输出端整流管,输出电源线的直流电阻等.3楼6楼正解,4楼9楼乱说.10楼说法欠妥,用恒压电路只是稳定精度高一些,并非没有变化,当然这么个微小变化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J(2008-10-10):
传统的电源都有这个问题

传统的电源,当负载发生较大的或快速的变化时,输出电压通常会明显降低。

介绍一个新产品可以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吉时利最新的2308型电池仿真电源能够在各种条件下保持稳定不变的输出。即使负载电流发生较大的变化,用户的设备也总是能够维持在设定的测试电压下,例如便携式设备突然从低功耗的休眠模式或待机模式转变为满功率工作模式。

附件是传统电源和吉时利2308电源的比较

楼主(2009-03-13):
谢谢,接一个衡压确实不错,爱死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