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电池板能不能加反压??

楼主(2008-09-06):
(无正文)

网友A:
回复楼主:电池是怎样充电的?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偶们都接一个二极管

网友B:
还有

那个不叫加反压,加的是正向电压
当然,加的电压超过了电池本身的电压,会有反向电流产生的

网友C:
太阳能板是这样的

网友D:
貌似太阳能板都是一些PN节组成的
不知道反向怎么可能进去呢

网友E(2008-12-16):
反向电压会损坏电池板

一般都有反向充电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