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噪声问题

楼主(2008-09-08):
(无正文)

楼主:
怎么没回复啊,提供解决思路也行啊

网友A:
两个可能

1:两个电源芯片互相干扰,你用示波器看看两个电源的初级,注意隔离!
2:两个电源输出地线问题,同PCB布线有关,

以上纯属个人判断,可以试试.

网友B:
有几种原因

1.检查反馈回路中的电容电阻和RC吸收电路是否正常.
2.正负24V与5V和正负12V是否共地?从你的图上看是共地的,断开试试.
3.PCB布线问题.前级和后级应严格隔离.

楼主:
300mV

24V和5V地之间留有跳线,接上和不接上差不多
在24V电源吸收网络接一151/1KV瓷片,噪声降为300mV,但还是太大,我希望能降到200mV以内。

楼主:
有进步了

将解压缩板供电地线加粗,音频地线加粗,马达驱动CD5888去藕电容加大至470UF后,噪声很小。如果静音处理后因该可以接受,谢谢各位。

网友C:
难道是交叉干扰?

楼主:
也许

我们公司因成本原因,机器做的很小,干扰在所难免

楼主:
结果

最终测试结果
FR=FL=SR=SL=CEN=16W,SUB=30W(THD=10%)
S/N:63dB(每个通道差不多)
分离度:FL对FR54dB;FR对FL63dB
频响:30Hz--20KHz(-3--0dB),20Hz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