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高手请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2008-09-08):
这个图里的2个场效应管是干什么用的,场效应管被打开后还不是为了让2端连地,意义何在呢?刚开始学习开关电源,所以不是很懂,请高手教一下,谢谢。

网友A:
极性保护

网友B:
防反接用的

反接时,IRF44N的G极上是低电平,它是不导通的.因此可以起到保护的作用.你的电路应该是车用的.

网友C:
也用不着两个吧,一个Z44就能通过几十安的电流了

网友D:
两只是不是减小R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