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方案

楼主(2008-09-09):
各位大虾,由于做控制系统经验不足,小弟急需一控制系统解决方案。
目标:控制一线圈的双向通断
频率:最大20HZ,最小5HZ
电压:200V(电池供电)
电流:25A
要求所有器件在直径54的圆筒内。
小弟最初的方案是IR2110驱动MOS管,但是后来发现由于通断频率太低,IR2110高端自举不能**这么长时间的导通。同时由于电流电压相对较大,本人现在一头雾水。请高手帮忙阿
谢谢先!

楼主:
请高手帮忙阿!谢谢了

请高手帮忙阿!谢谢了

网友A:
难度不大的,要用桥式驱动

楼主:
是桥式驱动,关键是通断频率太低,用驱动芯片不太好整

网友A:
驱动不难,你打算用多少个mos管?所有装到54圆筒内是有一定难

楼主:
做试验电压110V电流10A左右,用了4个

长度暂时不限制,大小能装进去就行!现在用了4个做实验。等最后可能要几路并联吧

楼主:
固态继电器怎么样?

考虑了固态继电器,但是固态继电器带感性负载频繁通断下损坏可能比较严重。不知道具体行不行

楼主:
请各位高手帮忙啊!小弟再次谢过了

网友A:
固态继电是不得的,它内部是SCR,只能控制AC..

楼主:
固态继电器分好多种吧?光MOS的控制直流没问题的

网友A:
光MOS的控制直流的我没有用过,有机会得试试.

楼主:
利用一定占空比的脉冲实现

电路板暂时没打算再作,所以很多好的想法只能下次再实施了呵呵!这次想办法解决了。
具体方法是:通电1ms左右后断电10us左右。这样保证,利用断电的时间再次给高端自举电容充电,然后再次导通,不过电压有一点损失。先在室内小小试验了下感觉还行!此法还望各位指正奥
非常感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A:
我对你的电路有点好奇!

你能说说你控制什么吗,因我们做的产品也有类似你的电路.

网友B(2009-11-12):
直接把自举电容换成可充电电池就行了,哈哈

网友C:
加大自举电容就得了的,手则上用22uF, 那就来个220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