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检测220V火线的电路?

楼主(2008-09-12):
因国人不分火线、零线,但我们产品需区分开来,为使用户区分开,想增加一检测电路,如果火线、零线接错,就报警(LED或蜂鸣器)。不知哪位有此经验?

网友A:
一种检测火线的方法

利用一个电极,这个电极要远离电路的地。
这个电极与大地之间,形成一个小电容,这个电容量不会大,可能只有零点几到几皮法。
现在,从这个电极引出一跟线,接在一个兆欧级的电阻上,电阻的另一端,通过两个开关,可分别接到火线及零线上,由于两条电线对大地的交流电压相差很明显,经过分布电容流经电阻的压降也明显不同。由此可分辩出那跟是火线,那跟是零线。
这个,俺没有实际做过,但理论上是行得通的,楼主不妨一试。

网友B:
依靠地线才行

楼主:
楼上的,太复杂啊。

我就是在电路中增加检测电路,楼上提供的方法不太实际啊。
不过,谢谢。

网友C:
利用氖泡串只1M电阻接到产品的设计相线上

检测氖泡,若亮了,相位正确.(当然需用手去摸1M电阻的另一端才行.)

网友D:
简单是最好的!!!!!!

5楼: 利用氖泡串只1M电阻接到产品的设计相线上

检测氖泡,若亮了,相位正确.(当然需用手去摸1M电阻的另一端才行.)

网友E:
用单相三线制电源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