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20V-60V输入,17V输出的电源,我该怎么做啊

楼主(2008-09-17):
直流20V-60V输入,17V输出的电源,我该怎么做啊

网友A:
找升降压开关集成块

网友B:
随便整个反击的电源就可以

网友C:
电流/稳定度等参数也不说

拿个电阻加个稳压二极管就可以实现

网友D:
做个直流变换吧,用个LM2576HV的就搞定啦,那里要那么复杂.

网友E:
用CW317/337调压电路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