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此二极管发烫问题?

楼主(2008-09-18):
请教,如图所示,DC24V电源,场效应驱动一0.3欧电热丝,4K频率,占空比不到30%,限流电感为100UH,请教如何使续流二极管不烫。现在续流二极管用的是肖特基的管子,并大散热片照样很烫。
降低频率电热丝达到功率,场效应导通时间一长电感容易饱和,起不到限流效果。
请教,如何不降低频率、不降占空比前提下,使此肖特基二极管发烫降低。
(为防止后面0.3欧的电热丝积炭短路,此电感感抗必须起一定的作用,保护电热丝及场效应)

网友A:
二极管不合适

电流太大,可以使用一场效应管代替二极管。肖特基二级管导通压降大概在0.5v左右,而且导通时间较长。所以功耗比较大

网友B:
用一个1000-2200uF/50V的电容并联在二极管两端

用一个1000-2200uF/50V的电容并联在二极管两端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上,这样会不会将场效应弄坏?

网友C:
3楼的做法好象就是开关电源的做法了

网友B:
谢々

加电容只是为了有个稳定的电压而已,另只是在减少在二机管通过的电流而已。还有要加一个大功率的10欧电阻。

楼主:
谢谢DZ兄

加电容只是为了有个稳定的电压而已,另只是在减少在二机管通过的电流而已。还有要加一个大功率的10欧电阻。

不大懂啊。10欧的电阻串在哪儿?电容一路?电容与电阻串联并在二极管两边?

网友B:
在电容的+极前边。

电阻一定要大功率的至于多大就在10-47之间,

楼主:
谢谢,怕烧场效应啊

网友D:
第一次

三楼说的对,但是电容容量不大对哦

网友B:
12楼的朋友,你觉得该加多大的呢/

12楼的朋友,你觉得该加多大的呢?,具体我没有计算过我只是一个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