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原因引起稳压二极管频频短路

楼主(2008-09-18):
一阻容降压整流滤波稳压电路,稳压二极管常坏,坏现象为短路.电路中电容值为0.68uF/280VAC,稳压二极管为12V/2W.

请大家帮忙分析可能引起的原因有哪些?谢谢!

网友A:
商店瞬间的电流,可能无穷大

楼主:
电流很大可能会造成开路吧!

网友B:
发热会导致PN结熔化,从而短路。

网友C:
稳压二极管烧坏一般是短路。

阻容降压的电流很不稳定,在谐波多的地方,1U的电容就能出500ma的电流,这个是我自己亲手试过的。

网友D:
串200欧电阻即可

楼主:
串200欧电阻会增加功耗,温升大.

网上有说是击穿造成的,我们知道当反向电压加到一定值是就会使PN结击穿,但是稳压二极管它的应用就是工作在击穿装态的呀!

网友E:
瞬态电流太大

网友F(2013-07-11):
在聚丙烯电容前串功率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