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电流DC/DC

楼主(2008-09-23):
我现在要找一个输入为12VDC,两路输出为5VDC/5A和3.3VDC/5A的DC/DC电源模块,不知道哪里有?如果自己做的话,不知道选用哪种IC能够输出这么大电流.

网友A:
去找找电脑主板的原理图看看

网友B:
用电源模块吧.还有最好别用国产的.

网友C:
日本新电元代理商

gaoliguo@shininger.com.cn

网友D:
凌特/TI/NS/Intersil应该都有吧

TI/Power-One之类可能还有这样的电源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