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尺寸LCD电源方案

楼主(2008-09-23):
LCD电源方案:
1.半桥方案:EMI大,易炸机
2.不对称半桥:易炸机
3.双管正激:可靠性好,成本高,效率较低
4.半桥LLC:EMI较好,响应慢,可靠性好
5.移相全桥:..
......

网友A:
用DC/DC转换IC,什么问题都解决啦!

FP6102.DR-LF

工作电压:3.0-20.0V;
低静态电流: 5.5mA ;
反馈参考电压:0.5V(2%);
固定振荡器的频率:360KHz
软启动功能(SS)
短路保护功能(SCP)
过温保护功能(OTP)
自动重启动功能(ARSCP)
内置3A P-MOSFET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25203220812.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