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要是在入**流电那里放个开关,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楼主(2008-09-26):
我买了电源模块,是成品,外面带个铁壳.

我想在接入的交流电加个开关,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是只把火线断开,还是火线和零线一起断开?

我用的是个机械开关,没事吧?不需要特别的开关吧?

网友A:
耐压,电流,触点容量等

网友B:
最好是零线火线一起断开

地线不能接开关或保险丝之类的
也可以只断火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