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求助

楼主(2008-09-26):
一个20W的开关电源,输出15V.效率很低,空载时输出电压很不稳定,从10V到15V变化.负载约4W时稳定15V,但输入功率有10多W.MOS管用的是IRF840,500V8A.变压器的参数是:初级72TS,线径0.29,L=1.4MH,输出9TS,线径0.5,辅助(IC供电)绕组14TS,线径0.15,气隙0.1.请多多指教.谢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11104530238.pdf

网友A:
请教一下这里R9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B:
光藕反馈错了

光藕反馈与3842引脚连接错误!你现在的反馈是工作在欠压动作上。
要么改431反馈为过压动作电路==>换为稳压二极管即可;
要么将光藕反馈交接到3842的1脚(具体原因请分析3842内部结构图)。

网友B:
不过更建议使用新的技术,3842太老了。

网友C:
误差检测电路问题

误差检测电路是工作在自激振荡状态,减少R21阻值至20K试试。

楼主:
输出已正常,但还不是很稳定.效率也很低,不到50%

多谢各位的热心建议!
我将变压器的主线圈换一种绕法,偏转线圈改成20匝,输出正常.但IC供电达到32V了.于是我又将偏转线圈降为原来的14匝,IC供电降到22V.输出正常.但还不是很稳定,负载时从15.2到14.8这样的小范围变动.按照我的电路,输出的电压应该是很稳定的! 效率也很低,不到50%.用60欧6W的负载时,计算出的输出功率只有3.75W,但输入有7.8W.加大负载时,输入功率相应加大.可以肯定测量输入功率的仪器正常.

楼主:
输出已正常,但还不是很稳定.效率也很低,不到50%

多谢各位的热心建议!
我将变压器的主线圈换一种绕法,并将气隙加大.偏转线圈改成20匝,输出正常.但IC供电达到32V了.于是我又将偏转线圈降为原来的14匝,IC供电降到22V.输出正常.但还不是很稳定,负载时从15.2到14.8这样的小范围变动.按照我的电路,输出的电压应该是很稳定的! 效率也很低,不到50%.用60欧6W的负载时,计算出的输出功率只有3.75W,但输入有7.8W.加大负载时,输入功率相应加大.可以肯定测量输入功率的仪器正常.

网友D:
变压器有没有噪声?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变压器没有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