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DC-DC的问题

楼主(2008-09-27):
    输入电源在5~24V之间,要求输出稳定的12V,2A左右。有没有好的方案呢?测试过很多方法,好像都有点问题。
    请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A:
DC_DC问题

   安森美有很多DC-DC的转换芯片,上面应该有你需要的.

网友B:
SEPIC拓扑结构的电路搞定

SEPIC拓扑结构的电路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