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DC变换成5VDC的问题

楼主(2008-10-01):
电源设计新手,请教如下问题,

单片机系统,使用卡车电瓶供电24VDC,要求变换成5VDC,1A输出足够。

问题是,在不考虑成本的前提下,直接使用市场上的24VDC-5VDC模块还是使用降压芯片自己做电源?DC-DC模块有无质量差别,如果使用电源芯片,哪家的产品质量好,用法简单,容易采购?

这样的DC-DC模块都是电源芯片做的吗,会不会有偷工减料的产品混杂市场?

谢谢!

网友A:
不小心就会有偷工减料的.

 不考虑成本且是新手的话, 还是找大点的厂商买现成的模块吧, 量不大的话可以试试武汉力源的**模块.

网友B:
楼主要买模块,建议先买一个砸开看看

记得以前买过一个2W的电源模块,花了30多元,里面是用两个三极管和一个高频的变压器组成的,成本不会超过3元。

网友C:
用2576不行吗?很方便啊?

网友D:
要砸要砸!

有的里边很恐怖的。。

网友E:
.............

哈哈,买电源变成砸核桃,好玩

楼主:
呵呵,谢谢几位前辈。

看了LM2596的资料,感觉不错,但选购器件比较麻烦,决定先买个模块试下。

记住了,买大厂的,而且一定买个榔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