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反激式开关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8-10-06):
偶是新手,很多问题要请教一下大家,偶想着这里问一个关于反激电路的问题,一个最简单的反激拓扑,在开关管的开通和关断过程中,那个隔离变压器的次级输出会不会有负向电压的?我怎么样看好像都没有,可能是偶太水了,偶只能在次级看出输出一个高电平和一个零电平,但是没有负向电压,不知道这样的了解对不?请指点!还有,如果PWM的占空比过大的话,对开关管和变压器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顺便请指教!

楼主:

请高手们指点一下丫

网友A:
首先说,反激开关电源次级线圈有负的电压
    在原边开通时,也就是原边驱动mos管导通时,会出现负电压,所以这时候在次边串联一二极管,阻断该负电压。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原边线圈储能。

网友A:
一般来说反激开关电源占空比不大于50%

过大的话变压器磁芯容易饱和,但是对开关管没有影响

网友A:
但是如果没有电流保护的话,一旦磁芯饱和,

开关管就会烧

楼主:

谢谢大家了!呵呵,以后要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不同意楼上

占空比没必要那么小,小于0.5就可以。

楼主:

谢谢大家了

网友B:
变压器上是一定会有负压的

占空比是可以大于50%,只是这时候开关管承受的电压就会很高(电源电压*导通百分比)/截止百分比+电源电压.

楼主:

这个变压器副边负向的电压幅值和正向的是不是一样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