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变压器问题

楼主(2008-10-09):
我用EI33的磁芯绕了一个单端反激式变压器.
线径选用0.21的.
输入电压:DC 21V
反馈绕组:DC 5V
UC3843供电绕组希望得到一个12V的电压.
但是原边扎数为30,反馈端扎数为7匝,但是供电绕组端用1匝,电压就有十几伏
鄙人菜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还请高手们指点一二
都加了气隙,因此应该不是磁饱和的原因吧

具体参数:
输入电压范围:DC 20-35V
输出电压:  5V0  0.5A
          12V1  1.5A
          -12V1  1A
          12V2   1A
驱动频率f=70K
效率80%
选用铁氧体EI33的磁芯
线径0.21 准备多股并饶

网友A:
变压器参数与电路结构有关,光拿变压器的参数不能解决

网友B:
原边30匝太少了吧?

网友C:
加采样电阻了吗?

那东西的采样电阻好象是必须的。

楼主:
主电路的控制环路应该调试完毕
采用输出电压分压,然后与TL431进行比较,通过光耦反馈控制UC3843芯片的驱动输出
主电路输入电压Dc21V,输出电压稳定在DC5V。
原边采用30匝,副边7匝,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辅助输出绕组的匝数与计算值偏差很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请高手们给指点一下

网友D:
漏感

漏感的尖刺引起的.辅组绕组的整流管串联一个几欧姆到十几欧姆的电阻,这个电压就会降下来了

网友E:
最好不要用UC3843

用UC3845,上电最好软起动,脉宽大于50%,坏管

楼主:
用UC3845

的确如此
占空比一大过45%,管子就发热很严重,甚至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