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损坏请教大家

楼主(2008-10-12):
新设计的产品,生产了100套,机器焊接的,电路板上的LDO(TPS76333-sot23)有十几个不能工作,LDO的应用也比较简单,就是把四节电池的电压降到3.3V,为了降低纹波,输入电容和输出电容都是采用100uF和104并联的。把L损坏的LDO换成新的LDO电路就可以工作。有几个电路板焊接回来后,没有上电,我直接把LDO吹下来,然后把它焊接在自己搭的典型电路上,发现LDO也无法正常工作。那么没有通电前,LDO就已经损坏了,说明其在焊接时或者购买的器件就是坏的。这种器件有可能在焊接时损坏吗? 该LDO是我们直接从TI代理商处购买的,应该是正品。

网友A:
输入电压太高

输入电压太高

楼主:

TPS76333的最大输入电压在10V,为了防止ESD,我在前面还加了一个8V左右的TVS。在电路内部还有一个TPS76030也被坏了。

网友B:
工作电流呢?

<TPS76333的最大输入电压在10V,为了防止ESD,我在前面还加了一个8V左右的TVS。在电路内部还有一个TPS76030也被坏了。>
四个电池才6V,最多不会到7伏。加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C:
是不是有铅的当作无铅的来焊了?不过现在芯片多数应该是

楼主:
LDO损坏

加TVS是为了保护后极电路。如果是有铅的采用无铅方式焊接会出什么问题?无铅比有铅的高40度,会烧损LDO吗?现在考虑是否应该给LDO加反向二极管呢。如果输入输出电容都是100uF级别的,对LDO有影响吗?

网友:
电流多大?

楼主:
电流最大时候不超过150mA

会不会由于存在大容量电容,导致在上电的瞬间把LDO烧毁呢?

网友D:
看看芯片资料,推荐使用多大的输出电容

有个说法是:有的LDO输出级上使用过大的电容可能会影响LDO的性能.不过没有实际遇到过.参考一下吧!

网友E:
TPS76333损坏的现象是什么

LZ说下损坏的现象。
估计是热击穿的;
LZ说最高工作电流不会超过150mA,那就以150mA算吧。
为了方便计算,就假设电池输出电压为6.3V吧。
所以用TPS76333输出3.3V时本身有3V的压降,
这个时候LDO自身的功耗达到3×150=450mW。
而按datasheet上的说法,在环境温度小于25摄氏度时,推荐功耗为350mW以下,而最大也才437mW。
   工作在这种状态下LDO不损坏才怪。

网友F:
LS讨论的没有什么道理

LZ已经提到:大部分是在焊接时就坏了的,和正常工作时热不热一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
CR7333

按照你说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是芯片问题,如果你的指标都在器件建议范围内使用是不会出现像你说的问题,就算焊接有问题,也只会是个别的,我是芯片原厂,我们有颗LDO CR7333  输入12V,电流250MA,像你说的指标使用没有问题,你可以联系我,我发资料给你  秦先生  qinjun1215@126.com

楼主:
热击穿的时间是多长?

因为我的后极用了TPS76030也有烧毁的,它的作用是把3.3V降到3.0v。另外热击穿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会不会一上电就瞬间击穿呢。现在总共焊接了100套板子,一个板子3个LDO,总共300个LDO,现在损坏12个。我换上新的芯片就可以正常工作,而且用了超过24小时了。另外其pin-4脚(NC)如果接上电容会不会对电路有影响?

楼主:
工作电流

我重新测量一下电流,一个LDOTPS76333的电路最大在20mA,另外一个LDO是最大100mA,如果正常是40mA。但是不知道瞬间的大电容会不会导致热击穿,而且100uF的电容导致的瞬间电流是不是和其阻抗也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