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2008-10-17):
电路板上有个貌似稳压二极管的元件,上面有(DB3 C502)的字样,蓝色的,跟1N4148个头模样都一样,但是没有标正负,哪位知道这是个什么元件?

网友A:
就是db3 双向触发管

楼主:
谢谢啊

那这个电压是多高的呢,上面的数字表示什么

网友B:
25-42v

楼主:
c502表示什么呢

网友C:
是批号

C502是D/C,L/N

[推荐]最新,最全的免费二三极管,IC,markingcode丝印代码SMD在线查询

综合查询:http://bbs.taojinic.com/bbssearch/mark_to_part/sko.asp
仙童Fairchild :http://bbs.taojinic.com/bbssearch/professional/fsc/index.asp
国半National  :http://bbs.taojinic.com/bbssearch/professional/national/index.asp
德州TI :http://bbs.taojinic.com/bbssearch/professional/ti/index.asp
飞利浦PHILIPS :http://bbs.taojinic.com/bbssearch/professional/philips/index.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