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小干扰处理

楼主(2008-10-21):
图中是电源电路.芯片及外部电路耗电最大就30MA左右.7530的低压降的100MA稳压管.采用电池供电.但电源上有+_50MV的干扰.

芯片采用省电100ms(耗电1MA)工作20ms(耗电30MA)的时间.干扰应该就是工作时耗电产生的.
将4148去掉A点的波形比较平.但B点没有一点好转

图中波形只是示意图.大概就是这样.没办法画得更好点.

芯片采用工作又休眠的方式怎样去掉电源干扰呢?电容加大也没大的变化

网友A(2009-01-04):
期待看到有高手回帖

我也很想知道,期待看到有高手回帖

网友B:
在紧靠2.3二点加两个去耦电容试试

网友C:
瞬态响应这么差?

LDO按理不会如此,得看看Layout

网友D:
个人认为是导通角问题

C1/C2用小一点的电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