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带3W的负载行吗

楼主(2008-10-22):
以前没用过阻容降压,都说不稳定,而且是热电源,但这次是用在LED射灯上,3个一串,13并共39个灯,每组电流约在17mA左右,这样算下来大概就要3W的功率,不知道用阻容降压再加桥整能不能驱动,有没有人用过有这方面?220VAC 变12VAC

网友A:
建议每串多串几个,如13个一串,共3串

楼主:
为什么要多串?是怕电压高了烧灯吗?

不想多串,怕其中一个灯死了就好大一片不亮,阻容降压的降幅有没有公式可以算出来多大的电容能降到几伏?

网友B:
阻容降压是恒流源来的

阻容降压是恒流源来的
提供负载稳定的电流
I=60mA*C(uF)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阻容降压的最终目的是使输出的电流稳定?

楼上的说法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假定我接了0.33uF的电容,那么输出的电流就是60mA*0.33=19.8mA,如果接的是2uF的电容,那么输出的电流就应该是:60mA*2=120mA?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C(2010-03-23):
阻容降压提供的不是标准恒流,实达电路测试就知道了。电流会随电压变动波动

网友D:
电容降压相当危险,慎用。
电容降压的计算很麻烦,甚至无法用通常解析的方法计算,原因是其负载为非线性负载,一般只能计算近似值,然后通过实验决定。
如楼主所说,3支串联,共13组并联,总电流约0.22A,需要3~4uF电容。若按照2楼意见,则总电流约50mA,需要不到1uF电容。
电容降压供LED,必须限制上电时的冲击电流,否则LED可能损坏。

网友E:
路过,对这种类型的应用不发表看法。

网友F:
危险的应用!!

网友G:
串成一串可用

网友H(2016-12-18):
引用 楼主:
楼上的说法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假定我接了0.33uF的电容,那么输出的电流就是60mA*0.33=19.8mA,如果接的是2uF的 ...

全波整流

网友I:
为何不考虑用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