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34063的电路

楼主(2008-10-22):
如图
输入直流48V,输出12V,空载正常,加一24欧姆的电阻作负载,电压会被拉低至5V,麻烦大家帮我看看图中参数是否不正确,谢谢。

网友A:
A940 基极电阻明显偏大, 建议改为470R或更小

另外Rsc太小, 没起到保护作用, 可设为47R/68R. R1选1K左右.
续流管建议采用再高点耐压的肖特基管. 振荡电容选102吧, 471感觉小了点.

楼主:
已解决。

已解决,呵呵,算了一下参数,发现基极电阻弄的太大了,换了就搞定了,多谢大家。

楼主:
多谢wh6ic

刚上来就看到有人回复我了,多谢,问题已搞定,谢谢楼上 wh6ic 的答复

网友B:
哪一个三极管的基极电阻太大呢?

A940?

网友C:
是哪个张跃

你是不是原来在汇众的那个张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