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有这样杀**的马?是死马东东,说说,让俺也开下眼,哈哈

楼主(2008-10-23):
来自 2楼

网友A:
提高变换器输入电压范围的方法

Flyback也好,Forword也好,输入电压范围都不能太大,原因是都不可能在较宽的负载范转内工作于CCM,大部份轻载都在DCM模式,这主要靠占空比来调节,如果占空比不能足够小,便需要一个死负载,轻载效率便大大降低。

下面来简单说明一下PWM、PFM、PWM+PFM不能满足超电压范围变换器的原因。

PWM控制器,其工作频率恒定(为提高EMI性能可作适当抖频),在CCM时靠调整占空比来适应输入电压,在DCM时靠调整占空比来完成输出电压调节,同时适应输入电压的变化的影响,最小脉宽是有限制的,它不能低于开关上下沿之和的10倍,否则效率将大大降低;

PFM控制器,其工作脉宽固定,利用脉冲频率变化来调节占空比,达到稳定输出的作用,其周期不可能小于脉宽的二倍,具有有源钳位的,不可能小于脉宽的1.5倍。而其频率下限是不落入音频范围,因此大多实际工作在20-500K,调节范围反而不如PWM芯片,故纯碎的PFM控制芯片是很少的;

PWM+PFM控制器,其工作肪宽及频率可同时变化,或分段变化,调节范转极宽,可满足大的调节范围,但由于它们有一个通病:高频高占空比,低频低占空比,同样不具备超宽输入电压的控制要求。
对于Flyback,由于变压器电感量一定,设计时需以最低输入电压设计初级电感量,此时占空比也是最大,而最高电压时,频率上升,工作脉宽反而要减小,这是关建之处,类同于RCC(如果RCC能够解决驱动的问题同样可实现超宽电压输入了,呵呵)
最后验算,最高输入电压时的肪宽要大于开关上下沿之和的10倍,小了便要重新降低低电压时的频率,变压器体积比较大。正所谓有得必有失.

要得到超宽输入电压范转,需要与PWM+PFM背道而驰,得到低频大占空比,高频小占空比的控制波形。

以前可以用涵数发生器电路及张驰振荡电路实现合理的控制信号,现在通过数字芯片来做便简单多了。

网友B:
搞一只220v/20v的变压器

~20v整流滤波后电压约为24v,这样就与直流24v输入统一了
接下来就是24v→5v的稳压单元,5v电流较小的话,用一只7805,电流较大时,建议用开关式dc/dc.

网友C:
tyw是不是说把220v交流降下来?

可是交流输入和直流输入是一个插头输入呀.

网友B:

这样的话,~220v/~20v变压器只好外挂了,去找一个现成的带壳的电源适配器吧.

网友D:
我们也要楼主的这个东东。

只要能做到输入交流20V~220V,输出5V的AC/DC就可以实现交直流通用一个插头了。

网友D:
买到一个二手的AC/DC的电源

    我们买到过一个二手的AC/DC的电源(输出5V/3A),它的输入电压就可以低到交流20V时,也能输出直流5V/3A。当时,就在输入端加了一个整流桥,于是不论输入交流还是直流都可以了。
    看了这个模块,其中用了DAP07,可是就是找不到它的PDF文档,想自己做也没办法了。那位有的话,可以共享吗?

网友B:
ls可用top系列电路试试看

基于TOPSwitch的超宽输入隔离式稳压开关电源

内容摘要:介绍了单片开关电源芯片TOPSwitch的结构及工作原理,给出了超宽输入隔离式稳压开关电源的完整应用电路实例,并对设计和制作过程中的一些注意事项进行了说明。

  引言
  开关电源(SwitchingPowerSupply)自问世以来,就以其稳定、高效、节能等优良性能而成为稳压电源的主要产品。而高度集成化的单片开关电源,更是因其高性价比、简单的外围电路、小体积与重量和无工频变压器隔离方式等优势而成为稳压电源中的佼佼者。随着各种不同的单片开关电源芯片及其电路拓扑的应用和推广,单片开关电源越来越体现出巨大的实用价值和美好前景。但是,TOPSwitch通常允许的输入电压变化范围为120~370V,本文尝试用它制作更宽输入电压变化范围(80~550V)的稳压电源。实验结果证明是很成功的。

1 芯片结构及稳压原理
  近十几年来,美国电源集成公司(PI)、摩托罗拉公司(Motorola)、意-法半导体公司(SGS-Thomson)、美国Onsemi公司等相继推出了TOPSwitch,MC,L4970,NCP1000等不同系列的单片开关电源产品。由于TOPSwitch系列产品性能稳定,价格实惠,故本文选择该系列中的一种芯片为核心设计制作了一种输入范围极宽的稳压电源。该电源输入直流电压范围为80~550V,输出直流电压20V,输出功率20W。
  TOPSwitch不论是三脚封装,还是DIP

网友E:
TOP也做不到24V-220V兼容

网友A:
这个可用数字电源

传统的PWM、PFM不是做不出来,而是做出来效率低
现有的PWM+PFM控制方法也不行
前几年搭的张驰振荡器已经实现10-400V输入,改数字电源更佳。

网友F:
RE

检测220V OR 24V,用开关切换。

网友D:
楼上的建议不可行。

电源都没有,检测电路怎么工作。

网友F:
re 11

当Vin>30v,mos一个通,一个不通

楼主:
re:gxs64 ,我一开始也想用切换的方式,不过可能不是很可靠

 万一切换电路出点问题可能会很危险?
 PowerAnts 的数字电源是啥意思?你那个弛张振荡器电源不错啊,实用过吗?

网友F:
re

是哪,可靠性是个问题.

楼主:
呵呵,分析的不错,长知识了~

 不过一直没弄明白ls所说的数字芯片是什么意思?TTL门电路?CPLD?

网友A:
DSC

数字信号控制芯片啊,跟DSP一字之差,网上一查便知。
可用带ADC和PWM的高速MCU代替

楼主:
搜了一下DSC, 做个普通电源搞这个感觉太复杂了

 其实要求是220VAC和24VDC 通用输入,在这中间的电压不一定要满足,感觉还是切换比较简单点,但是应该切换电路应该做安全点,至少一个故障点不能有危险情况发生,要不将220V输入不小心切换到24V里去了就晕了,呵呵~

网友G:
经典

以前的技术好像真的要过时了
分析得好

楼主:
呵呵,貌似高手们都躲起来了啊~!

网友H:
如何做一个交流220V和直流24V通用输入的5V电源

交流220V和直流24V通用输入的电压范围太宽了!

网友I:
分三部分到位

第一部分是一个二极管(半波整流)和滤波电容,第二部分是BUCK到20V左右的电路,第三部分就是通常的电路。我用分立元件搭过DC/DC60V-5V,电流0.5A的。

网友J:
是啊

大家说的都对

网友K:
以前修过一台传真机的电源就能达到这个指标

楼主:
偶打算这么做:

220V转5V部分做两级欠压保护,阀值设定在85 Vac
24V转5V部分做两级过压保护,阀值设定在 33V dc;
这样比较安全了吧,呵呵,不过最好是其中一级过压或欠压保护电路失效的时候能检测出来就好了~!

网友L:
两级变换

理由:
1 从安规角度,一般24V是安全的,需要和市电隔离。
  电源符合安全是首要的。用电子开关从安规上看,不满足加强绝缘。
2  避免过宽的输入范围,利于控制的设计。
3 可以同时输入,可设置哪个优先使用。

网友M:
草图

草图草图

楼主:
呵呵,在工业场合还是比较有用的,方便啊

网友N:
输入级用开环Boost升压

输入级用Boost升压,该Boost级运行与否由Boost后的电压控制,比如低于100V就给Boost,带滞回。

网友O:
换我

 不敢想这样的题目

网友P:
简单

不看效率,就用单二极管整流,做个开关电路,用硬开,反击电路.呵呵!

网友Q:
27楼不错吧

刚刚仿真了一个市电输入的正负5伏直流电源,27楼说的应该行吧~

网友R:
我第一反应就是继电器

先接入判断是220还是24,由于220是危险电压因此判断以此优先。不管是交流直流一律整。判断要有延迟时间防止接触不良引起误判(类似按键消抖动之理)。判断完成前不予送电到后级。判断电路必须可靠,有故障保护措施。
220入线设置220V验电器指示灯,所接电源电压高低也设个指示灯,这样用户一看就知道接了什么电。
为了用电安全,后面的5V电压输出必须与前面的220、24V输入电气隔离。因此有“类似UPS那个思路”。
如果采用机械开关切换,用验电器指示灯人工判断,电路要简单得多。

网友S(2016-11-02):
宽电压范围电源模块:

参考型号:

经济型:
PI-3V3-M4: 输入DC20-380V,输出:3.3 V 180mA;
PI-05V-M4: 输入DC20-380V,输出5V 180mA;
PE-12V-M4:输入DC20-380V,输出5V :150mA;

增强型(微功耗):
PE-12V-B4: 输入DC15-380V,输出12V 150mA;
PI-05V-B4: 输入DC13-380V,输出5V 200mA;
PI-3V3-B4: 输入DC13-380V,输出3.3V 200mA;

网友S:
宽电压小体积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