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普通锂离子电池和锂聚合物电池的充电区别在哪里

楼主(2008-10-24):
二者能否用同样的充电电路来充电?
举例,LTC4054能否充这两种电池?

网友A:
区别

普通锂电池的电解质是液态,聚合物电池的电解质则是高分子材料,呈固体状。
相同体积下,后者容量约增大10-20%。二者的充电控制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