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进这个电源?

楼主(2008-10-25):
(无正文)

楼主:
mos管的驱动电压

网友A:
晕……连个电路图都没,神仙都看不出来怎么搞……

楼主:
5V输出波形1

楼主:
5V输出波形2

将上图波形拉开后的图。

楼主:
反馈回路

网友A:
那些很尖的毛刺应该是电源工作时,直接从示波器表笔中耦

而不是输出端两端的毛刺。

网友B:
怀疑地线没接对地方?

楼主:
TKS

TO:00 :是的,我做将表笔短路,然后碰到5V的地或者正极。也有这个毛剌。
        但我去测量别的开关电源不存在这个问题。
TO:awey:这个电容有断开也一样。
         在热地与5V地加个Y电容会减小一些毛剌,

网友C:
可能是电源的干扰,怀疑是共模

可以给变压器加上屏蔽试一下(初次级之间),屏蔽接热地或者200VDC。
200VDC没有滤波电容?

网友D:
这种设计,就算能工作,交叉调整率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楼主:
tks

to:  szlfj
这个200VDC是整流滤波后从另一块板上引来的。

TO XWJ:
只保证5V稳压,其它有波动关系不大。

楼主:
三明治绕法加屏闭,易加否?

网友C:
那最好也加个,

只要有空间,还是容易加的

网友E:
反馈电路

您再看一正反馈电路,会不会和相位有关系呢?

网友F:
后极加电感

加一电感试试,

网友G:
原边线圈

原边线圈的感量对吗?
怀疑是原边感量太大!

楼主:
后极加电感无效。

原边线圈的感量,2mH

网友C:
后极加差模还是共模啊?

应该加个共模,搞个π型滤波

楼主:
差模。

后面改变压器了,明天回来,加了屏闭层。到时再试

楼主:
加屏闭后基本上解决。

但输入电压升到380V后轻载开关管发热比较利害,
220V就正常,请各位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