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双极性电源----求助

楼主(2008-10-25):
本人在做100A的电源,应用有限双极性方案,次级是倍流整流。
出现一个比较奇怪的现像,30A以下 的时候,用示波器测次级波形,没事。但电流达到30A以上时,探头有接着,初级的两个置后臂管子就炸了。有没人做过这个电路,指点指点啊。

网友A:
具体原来有吗

探头不接时是否炸管子?主电路结构?

楼主:
不接时不会炸管子

网友A:
处理方法

将示波器的输入交流电用隔离变压器隔离后给示波器供电再测初级波形,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楼主:
找到原因

    原来是C-2D组合的滤波器造成的,将滤波器去掉,再去示波器测次级的波形就不会爆管子。
    估计是能量反射回去造成置后两个管子共通。但具体原因还是搞不明白。只能用RC滤波器,但感觉大电流效果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