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自恢复保险丝选用问题

楼主(2008-10-27):
对自恢复保险丝不太熟悉,更没有使用过.因为现在机箱供电电源是DC12V2A,机箱面板上留了个12V的电源接口,该电源和机内设备电源端并接,考虑到对电源的保护,要在机箱内加装一个可恢复保险丝.现在机箱内电器已经用去1A了.不知该怎么选择这个可恢复保险丝?  我这样考虑的,当外部12V电源短路的时候,自恢复保险丝断路即可.考虑到环境温度对自恢复保险丝的影象, 选了一个30V2.5A的,不知道合适不合适......

找了一些资料,自己没看明白工作电流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是不是和动作电流是洋意思,事情又比较急^^^^

谢谢了!

网友A:
参考一下

http://www.sinochip.net/TechSheet/28.htm

<iframe width="500" height="500" border="1" src="http://www.sinochip.net/TechSheet/28.htm"></iframe>

网友B(2009-01-12):
mask

做个记号,正好涉及到此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