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悬空当然要烧**啦

楼主(2008-10-28):
两节镍氢电池供电,大概2.8V左右,电路按datasheet连接,哪位大虾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A:
输入滤波电容加了吗?

楼主:
回答

照手册来的,输入滤波电容加了。

现在情况是板子单独通电没问题,装上壳体后就烧片子(由于系统需要,壳体是与电路板的地短接在一起了,详细检查了多遍,壳体与电路板的电源不存在短路)。

前一段时间,单独调试板子的时候,这个升压转换器也烧坏过一次。

现在怀疑这种系列的片子本身就不好。

各位大虾有什么看法?

楼主:
继续求解决

网友B:


网友C:
晕菜,FB都不接? 还链接自己硬盘上的文件???

晕~~~~~

楼主:
上面的框图有错误,61032内部有反馈,FB不用接

连接了自己硬盘上的文件,是因为小弟还不会上传Datasheet整个文件。闹笑话了.

网友D:
TI的芯片吧

TI的芯片吧,分析过这个芯片,芯片本身没问题的

或者全部重新接次看看, 可能哪边接错一直没注意到

楼主:
回复楼上

是TI的

昨天借了个500MHz带宽的示波器,见到SW端波形如下图

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过大振铃并将内部mos开关击穿。

网友B:
re:10楼

那个100R+10P,是在反馈传递涵数上引入一个零点,电压反馈需要从输出端另外用电阻网络分压取得。

楼主:
把上图间距缩小

楼主:
回复13楼

4楼图为Datasheet推荐接法,难道TI手册有误

网友B:
你这个是Layout considerations部份的图

人家是指导Layout的,你拿来当参考电路,当然是错误的

楼主:
还是不明白16楼的意思

TPS61032是固定5V输出的,非可调式

FB主要用于调节输出电压大小

楼主:
TPS61032内部的Low-EMI Switch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根据楼12和14的图可以看出

网友E:
输入端短路应该烧电池吧?

网友F:
在C1的地方背一个10nf和一个1nf的电容!是一下!

在C1的地方背一个10nf和一个1nf的电容!是一下!

网友G:
NE加一个电阻

楼主:
谢谢21、22楼

你们的经验很好,但在我电路里面加上用处不是太大,

今天又一次烧片子了,可是有收获,自己觉得是找到突破点了

电路原理应该没什么问题,主要是我的印制板布得不好(空间太小,位置不好放置),导致了SW端出现了较大振铃(见上面实测波形)。

参考TI公司升压转换电路振铃最小化应用报告后,这种振铃属正常现象,现准备加上尖峰吸收电路,将尖峰消除,确保PMOS开关不被击穿。

楼主:
再次谢谢21楼

你指的方向很好

网友E:
先用带限流的直流电源测试吧

有振铃说明SW与OUT端之间的PMOS是断开的,否则SW引脚上的电压被Vout钳位了

在SW与OUT之间并一个1N5817看看还振不?

楼主:
谢谢25楼,问题按照23楼的方法已经解决

你的方法在目前的产品上不敢试验,等一段时间再给你反馈试验情况

网友H(2017-11-04):
问题解决没有?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按照datasheet的电路用万用板搭出来的,直接烧掉了,是什么原因?

网友I(2021-05-18):
引用 网友H:
问题解决没有?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按照datasheet的电路用万用板搭出来的,直接烧掉了,是什么原因? ...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问题解决没有?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按照datasheet的电路用万用板搭出来的,直接烧掉了,是什么原因? ...

问题解决了吗,咋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