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可以买到这种电源

楼主(2008-11-12):
(无正文)

网友A:
基本需要订制

半桥 + 同步整流

楼主:
我想可能也要定做了

查了好几个电源公司,都找不到合适的。

请教一下一般通用的DCDC变换器的输入电压一般有哪些。

如果需要定做的话,这种电源大概需要多少钱(数量不多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