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FC芯片IR1150 输出可以空载吗?

楼主(2008-11-17):
(无正文)

网友A:
勿需担忧

电压闭环控制

楼主:
不懂

我不太明白什么意思,电压闭环控制是什么意思?我认为是对芯片的供电方式有问题,应该如何供电?

楼主:
请教

该怎么供电啊?

楼主:
请教

我给芯片单独供电了,芯片工作正常了,但一接上mos管就烧,不知道为什么,哪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B:
空载绝对不会烧的

这个输出电压是可控的,通过6脚的电阻分压比来控制,
另外还有过压保护,通过4脚的电阻来控制阀值。
电压闭环控制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电压负反馈控制输出电压。
你首先要确定的是,你的板子跟原理图是否一致,我觉得这是开始做新电路比较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如果肯定一致了,就要判断元器件的参数是否合适(MOSFET,电感等等)?

网友C(2012-04-18):
可以在后面接个2W上K欧姆的电阻做假负载。
电压芯片要求是:15-20V供电的

网友D(2013-04-09):
你的软启动可以有问题。。没有软启动!一上MOS管就烧保险丝和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