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LM2576输出正负5伏电源-大家看看找找毛病!

楼主(2008-11-17):
用单LM2576输出正负5伏电源-大家看看可行么?

网友A:
楼主怎么想出这样的电路?能行吗?

楼主:
要用单个2576生成正负5v电压,被迫无奈只得想出这个损招。负5v产生不了准确的5v,只是给运放一个负电压。画完之后心里没底,才来向大家请教。主要是pcb尺寸受限。

网友A:
续流二极管呢?

楼主:
忘记加了 又上一图

网友A:
应该不行

正电源用标准电路,负电源就用你上面的,不过电容要接在2脚才对。负电源不能带重负载,正电源不能空载。

楼主:
正电源如果用标准电路,应该可以空载吧。

网友B:
那两个隔直电容

注定了电路稳态无输出,先搞出一个直流通路,再想办法

网友A:
正电源空载,负压就出不了。

要保证正电源负载比负电源的重

楼主:
改成这样了

网友C:
电容要改接电感的左端

当然,输出的是负24V,要稳压的话就加个稳压管吧

网友B:
为样改出来是-24V了

在L上想办法吧,开关关断期间,它的自感电动势Vp-p=5.3V

楼主:
PowerAnts前辈 我没明白

是取L两端的电压差么 具体怎么改 我有点糊涂

网友B:
简易方法一

如果+5端有轻载或空载的可能,则可在+5V输加一死负载

网友B:
一粗一细双线并绕

楼主:
嗯 知道了 这样-5v就出来了 谢谢前辈们的帮助!!

这样的电感没有卖现成的吧
得自己买磁芯来缠

网友A:
呵呵,没注意搞了个-24V出来,丢人了。

楼主没说明负压负载有多大,如果是只是几个MA,就用-24V降压也行。电流大的话当然是PowerAnts的方法好了。

网友B:
电感可以订制的

经济繁荣时期,1K的量,小工厂便愿意接单订制了,何况现在

网友D:
看这样行不行

网友E:
那個output能有5V嗎

LZ有沒有實際測試過輸出電壓是多少啊(out)?能有5V嗎?根據datasheet的話FB輸出只有1.23V啊。哪位大蝦可以解釋下這個電路圖的工作原理?

网友F(2010-02-19):
一个参考基准电压 你怎么能稳两个5v  肯定不行 能输出也不稳定 不平衡

网友G(2013-08-30):
引用 网友E:
LZ有沒有實際測試過輸出電壓是多少啊(out)?能有5V嗎?根據datasheet的話FB輸出只有1.23V啊。哪位大蝦可 ...

使用时固定输出的。内部有分压电阻。LM257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