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音箱一插上电源就跳闸?

楼主(2008-11-18):
    我的音响一插上电源,家里的漏电保护开关就跳闸了,拆开音箱一开,发现其电源的前端输入就是一个变压器(220V输入,AC12V*2输出),原理图如第一个图:
怀疑是变压器坏了,可回路中存在保险丝(0.315A,用万用表测量,保险丝是导通的),为什么还会跳闸?还有图中的的R1是个什么东东呢(热敏电阻,实物见第二个图)?用外用表测量变压器初级线圈的两端电阻为93欧姆左右,感觉电阻有点大?望哪位解答下,谢先。。。

楼主:
哭泣ing~,没人解答...

网友A:
直接测插头上插脚间的电阻

网友B:
呵呵

明显是你的音响里面短路造成的呀,没有烧的痕迹,就是你220V接地了.

网友C:
插头接线错了吧,可能接到地线去了

楼主:
啊...

我插头没接错啊~~~音箱内也没发现什么烧毁的痕迹~~~
直接量插头两端的电阻也是93欧姆左右吧~~~
会不会是变压器初级线圈内部匝与匝之间短路了?

网友:
漏电

应该是漏电,量一下插头地线极与另外两极电阻看下啦,若没事可能是变压器有问题

网友D:
电源变压器

如果是220V输入的,变压器初级电阻应1KΩ左右。如果你的变压器输入电压是93Ω肯定是初级线圈短路,请确认输入电阻是不是93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