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续流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08-11-18):
大致如图所示的开关电源坏了,TVS元件P6KE200的保护电压本来有200V的,但实测只有48V了,而且通电后发烫。请教:这会影响到开关电源起振吗?小生还有一个一直搞不懂的问题:为何要用TVS和续流二极管串联?为何选用P6ke200的而不是其它电压的TVS?哪位大虾解释下,多谢了!

楼主:
哪位大哥指导一下?

网友A:
不 串一个二极管,就直通了

网友B:
这个二极管不是起续流作用的

VR1和D1在一起构成一个反激电压钳位电路,作用的当U1的功率管关断时限制D1正端由于变压反馈来的电压。假如没有D1(D1直接短路),变压器的绕组在U1的功率管导通的时候,就会相当于被VR1短路了。
VR1的值主要是由输入电压、变压器匝比、输出电压和功率管的耐压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