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升压问题

楼主(2008-11-20):
(无正文)

楼主:
加个图

在图前面加上整流桥,输入85~250VAC电,输出能稳定在350VDC吗?

网友A:
这个简单啦

用电容,二极管6倍压后,再用电阻串联个350V的稳压二极管就行了,主要参数合适,输出功率可达几个毫瓦。

楼主:
实在不好意思,让ljm810010大侠见笑了

本人才疏学浅,以前没有弄过开关电源方面的东东,现在有这方面的需要,特来请教。不知道ljm810010为什么对我如此不屑一谈?
当然,也有我问题疏漏的地方,输出功率10W左右。如果有什么地方不清楚的,我希望能直接提出来,而不是拐弯抹角,谢谢。

楼主:
刚才找到个图,回答了我的问题,不过还有些不懂的地方请

图中电路的T线圈如何去计算得出需要的参数?如果输出电压或者功率改变的情况下,怎么去计算?希望大侠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呵呵,误以为你用于电蚊拍之类的场合

这方面PowerAnt是最擅长的,可以请教他

网友A:
大概是这样

根据最恶劣的条件(输入电压最低,输出功率最大),PWM频率,算出PWM最大占空比,确定T的合适电感量,匝数要视乎磁芯材料来决定,线径要视乎可接受的铜损来决定。详细的不是三言两语可说清楚,你可以去找一份DC-DC升压芯片的规格书来看看,一般都有详细的说明

楼主:
谢谢指点

这几天有点忙,昨天才从福建回来。
这方面我实在是没有任何经验,马上就要做来使用了,不知道是否可以向电感或变压器厂家请求帮助呢?一般情况下他们能帮忙提供适合的参数吗?

楼主:
奇怪了

http://www.hqwic.com/bbs/topic.aspx?topicid=11996
这个网站怎么把我的帖子一字不漏转过去了?今天无意中发现的。我还以为是巧合,还以为有人提问题和说话都和我一样,哈哈

网友B:
可以使用成熟的PFC方案;

网友C:
9楼那连接是抄袭我们论坛的吧!

http://www.hqwic.com/bbs/topic.aspx?topicid=11996

9楼那连接是抄袭我们论坛的吧!

楼主:
谢谢wzq3

这方面我还很生疏,不过谢谢你的建议,我会去找些这方面资料先了解一下。有具体问题再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