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接地线以及LM2596做的开关电源抗干扰方面的疑问...

楼主(2008-11-20):
心里憋了好多问题...查遍相关资料都没解决...头疼中~~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请大家看最下面那张图:
1,我有个变压器是有三根线输入的,2根220VAC,剩下那根应该是地线...还有几组交流输出,这样的话所谓的“外壳地”(图中那个GND)是否指的就是这跟地线呢?

2,图中我用的两个双向TVS以及另两个电容中间引出来的线,看资料里说要接地的...应该就是接在这跟输入端的地线上了吧?那么就很奇怪了...比如我需要的输出9VAC以及25VAC是相互高隔离的,双方都把电容以及双向TVS中间那根线引到地线上不就等于连在一起了么?这还算隔离么?

3,那个整流滤波部分中间有个4700μF的大电容...在电路上看来这个电容和LM2596的输入电容并联了(靠得还很近),这样会有问题的吧?我看有的人在它们两者之间串了个磁珠,也有人串了电感,难道就是为了隔离的么?

4,LM2596-ADJ版本的输出我做了好几回都很失败(症状是输出电压是个幅度比较小的正弦波,可以理解为3V的纹波,更奇怪的是这个波形是100Hz的)...芯片用的国半的新片子,可能是因为采用交流整流滤波后的馒头状波形输入的关系吧,但很奇怪的是同样LM2596-5.0和12这样的固定电压版本就没这问题,所以我怀疑是不是反馈线上的蓝色的那种多圈电位器比较靠近输出电感所导致的呢?但输出电感是那种功率型的磁屏蔽结构,应该不至于吧?

5,输出滤波器...我现在用的是红黑色虚线框中标出数值的那个电感和电容,左边那个电容还没用,据说用上后就是π型滤波器了,效果会好,但是不知道如何取值,和右边那个电容取一样的值是否可行呢?

6,最右边那个单向TVS,如果后级电路中有些感性负载,比如小继电器,那么这个TVS可否起到续流二极管的作用呢?

7,为了防止高频干扰,如果变压器那头已经没办法了只能在这个电源上动脑筋,那么我在输出端再串联上一个阻抗100M/200欧左右3A的大电流磁珠是否可以达到滤除高频干扰的效果呢?

8,我还看见有的开关电源板上有共模扼流圈,我找了个差不多的(15mH左右,电感线圈比较细但是圈数很多的那种)装在自己的电源输入端上,然后发现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它本身要吃掉部分交流电压,然后发热相当厉害,难道是电感线圈太细的缘故么?但我看见人家的24V/3A输出开关电源板上用的就是这种共模扼流圈(和我用的长相完全一样),所以很奇怪...

9,大家觉得顺源的DC-DC质量怎样呢?我现在做的一个小东西里加了这个牌子的DC-DC,不知道是这个DC-DC的关系还是我那个小系统没做好...单片机系统忘了做复位按钮了,所以我就用插拔电源插头的方法,这样的话每次**头的时候有一定概率死机,然后拔出来再插进去就正常,但如果**头的速度很快基本就不会有死机现象,相当奇怪(单片机复位部分我用了专用复位芯片)...

网友A:
你的续流二极管呢?开头还认为是后面的TVS呢

楼主:
这就是奇怪的地方...

因为单向TVS在正向的状态下据说和普通二极管一样,那么我想能不能用TVS代替续流二极管?当然只是个异想天开的方法...

网友A:
大哥,续流二极管是接在电感前面的,我是这个意思

你不会没有加吧?

楼主:
这个啊??

LM2596电路部分我直接用一个框代替了..
里面是输入输出电容(470μF,470μF),续流二极管(1N5824),输出电感(33μH)
后面的2个电容和一个小电感是π型滤波器,再后面就是那个单向TVS了
我指的感性负载就是继电器,不太明白的是这个电源拿继电器当负载时最右边那个TVS能不能代替继电器内电感线圈的续流二极管

网友A:
不要pai型滤波器

选TVS还是其它二极管,你看看你继电器反向电压电流多大,看二极管能否承受,就可以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