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斜率补偿呢?

楼主(2008-12-05):
(无正文)

网友A:
这得从PWM控制环说起

最早的PWM是单环的,只取输出端的电压作误差放大,电流的扰动成份在输出电容上的压降是很小的,只要闭环的零点、极点及增益适当,便不会有事。
而电流型PWM,在保流输出端电压反馈的基础上,增中了对原边电流的电流环控制,原边电流的扰动便会对环路产生影响,由于原边的di/dt很大,因此容易产生干扰。
在DCM下,由于每个周期,原边电流总是从零开启,因而拢动不会补叠加,也不会有事。
在CCM下,开关开通时,电流以斜率A上升,达到门限时,开关关断,电流以斜率B下降,如果此时有一个干拢过来,电流下降的时间会变。
如果占空比小于50%,扰动引起的初始电流误差,会在几个周期后自动恢复,这是真正的电流模式。
如果占空比大于50%,这个初始电流误差会在后续周期里不断得到加大,最终引起电压环动作,占空比变化来调节原边电流,环路变得不稳定。
因此,我们需要在控制电压上增加一个同步的斜波,在后面的周期内将扰动降到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