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降低三极管压降

楼主(2008-12-11):
通过三极管8050开关一个马达,电压3.3v,但到了电机处只有2.3v,希望为2.8v左右,电阻压降0.2,三极管处压降高达0.7-0.8v,将三极管换作mos管2N7002也不行,后来换了FMMT617实验,也不行,马达处电流10-20mA左右.附上电路图,请高手帮忙指点.谢谢!!!

网友A:
用PNP管输出,或加多一级

网友B:
Q3放到负端去

NPN发射级接地。如果怕冲击坏的话,适当在发射级串电阻,如果还是达不到驱动要求,可以用NMOS代替NPN,比如SI2304等,用2n7002驱动有点困难吧。

网友C:
开关管应该放在电机下方,并采用PWM方式

我不知道这样不成熟的设计方案可以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D(2009-02-06):
同意4楼的说法。

同意4楼的说法。

网友E:
把那个R303拿掉最管用

网友F:
负载应该接到三极管集电极才对

网友G:
认同2楼4楼

要压降小 ,管子要导通更彻底

网友H:
把8050C换成8550C

网友I:
楼主模电基础太差

连三极管不同工作状态的条件是怎样的都没弄明白

网友J:
把8050换成8550

图中管压降大的原因是三极管未能完全导通。若用8550,低电平触发,可以使管压降在0.2到0.3V左右。
去掉R303效果没有换管子的效果好。电机运转时的反向电动势会使三极管不易完全导通。

网友K:
这样试试

将R303改为十欧左右,将马达放到8050的集电极上试试看,这样用该可以了。如果还不行就将8050 改用mos 管试试。

网友L:
用2N7002放在电机后面应该可以

三极管8050的饱和压降在0.5V(这是在Ib=50ma)以上,这是三极管的特性,没得降了,除非你换一些低Vce(sat)的三极管;
如用2N7002,那导通时VGS才那么点电压,没有饱和,压降不高才怪。

网友H:
把8050C换成8550C

按图中的接法是得不到3.3V的电压,8050的E极输出电压约等于I/O口电压减0.7V。所以LZ得到的电压为2.3V,该换8550C可以得到LZ想要的电压。

网友M:
一是换用PNP管,另应在马达二端并一个反向二极管

网友N:
楼主,这样接法8050跟本饱和不了

npn的换成pn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