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电流较高电压的低功率开关器件

楼主(2008-12-11):
小弟设计了一个控制系统,这个控制电路对功耗要求很高.原先的设计如下:
利用低功耗比较器max917输出正负2.5V的方波驱动两个mosfet开关(负载),一个N型一个P型,当电压为正2.5V使开启N管,当电压为负2.5V使开启P管.N型和P型的耐压分别为正60V和负60V.N型和P型的管的栅极电容都比较小,看数据手册上栅极和源极最低只须1V就可以开启.
N型和P型开关的信号为交流幅值最高50V,电流10mA左右的信号.
但是发现电路的功耗为0.322uW,希望降低到0.1uW左右.
不知道可否用三极管,可控硅或者其他器件来做开关器件来降低功耗.因为目前的电路中的功耗主要来自于这两个mosfet的关断(负载)
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其它器件驱动功耗都比MOSFET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