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想办法把这个纹波抹平?

楼主(2008-12-13):
说明一下,示波器扫描档位是0.2微秒,
电压档位是5毫伏,我计算了一下,大约是10M以上的频率

网友A:
问题模湖~~

如果说只想给它抹平,简单~~~,问题是你要用这个被抹平了的信号做什么?他是什么信号?怎么抹才不会给电路正常工作带来影响?都没说~~~

楼主:
再说明一下:

这个信号是一个叠加在直流1.000V电压信号上的交流成分,我需要对这个交流信号进行滤波,采样的时候不需要它来干扰我对直流信号的判断,另外,交流成分也
不利于我对一些大型感性负载的采样,可能这个信号会被放大!尽量能让它消失,
如果不能完全消失,也要尽量让它对直流信号的影响降到最小.

网友A:
最好贴个图出来~~~

把相关部分都贴出来,还有,这个1V信号本身有没有波动?有的话他的频率范围是多少?

楼主:
谢谢E007,1V的信号很干净,没有波动!

问题出在单片机上,我把单片机隔离出来,发现1V的信号是干净的,这个1V的信号
用的电源和地都和单片机隔离,另外单片机和参考电压1V的电源都是线形的,不加负载也用示波器看过,很好很干净!我专门把电源和控制电路隔离后观察过!
所以我就考虑是单片机本身会产生这个纹波信号,而且这个频率和我晶振的频率相当,我怀疑是不是单片机本身怎么消除纹波呢?

网友A:
大概明白了你的意思~

    这种情况我分析可能是你线路板布线的问题,模拟地和数字共地在原理图上是没问题,在很多情况下也应该是共地的,问题可能出在地线的如何布置上,数字电路接地的原则是"就近接地",因为他不在乎波形,更注重的是响应时间.而模拟电路本身处理的就是模拟量,就近接地的话很容易形成大电流游过小电流电路部分而造成小信号的地的"波动",如果再有数字电路的地接在这个模拟电路地的末端的话,那数字信号的干扰会尤其明显.我建议你研究下模拟电路的"星形接地",也就是一点接地的方法.单纯简单的例子:一个模拟信号送给单片机AD的话,这个模拟信号的地要从离AD输入端最近的地(一般会有AGND)来引出,而且除了这一接地点,不要有其它地方接地,为的是保证信号的回路只有这一条.另外,这个信号线与地线尽量平行走,如果方便,且过孔引入的电容量(大约0.5P/孔)可以忽略不计的话,可以将信号线与它的回路地"扭麻花",形成类似双绞线的形状.另外,这两条线要尽量远离数字信号线,尤其是时钟线.如果避免不了有"相遇"的情况,那与之保持垂直方向最好,可以将干扰减小到最低程度.这些都做了如果还有些许干扰的话,那就适当并接电容,大小以不影响正常信号为宜.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我采用的是大面积敷地原则,需要采样的模拟的信号线在地线中间穿过,远离了数字信号线和电源线,关于数字地的问题我的接法是双面都接到敷地上,就是正面和反面都要接在大面积的模拟地上的,一共有4个接点.您的意思是只要一个,其他的都不要?包括晶振的地也是就近接在大面积敷地上.这样有什么问题?
还有您说的需要AD采样的模拟信号的地是什么意思?不是一条线吗?模拟信号的地就是大面积敷地的地啊?还有信号回路的问题,进了AD芯片不就完了吗?还要回来,回到哪里来啊?

网友B:
1V的电压,10mv的波动,才1%都不能忍受?

网友A:
这问题想说清楚真不容易~~~

其实就是模拟输入信号接地点的问题.对于实际画板如何走线还真难说清.我说的信号的回路,其实很好理解呀,大多数地线就是所有信号的回路,输入信号的地线就是他的回路啊.总之一个原则,不要使AD及单片机部分的电流从输入信号的地线流过就行了.

楼主:
明白是明白了,可实际操作很难办!

明白是明白了,我的板子已经做好了,平时都是用的大面积敷地,AD的地,单片机的地,还有其他芯片的地都在一起,当然也包括了输入模拟信号的地,您说不要让
AD及单片机的电流从输入信号的地线流过就行了,是说的回路把?模拟信号是一定要进到AD里面去的,那么不从AD的回路里面回来,那怎么回来啊?要不要把AD和单片机和芯片的地线都找出来?分析一下每个回路,再来设计模拟信号的地线怎么走?

网友A:
OK,就这么办~

    我现在也在做一个16位AD,DA及RF,CLK输出的板子,布线原则就是底层大面积敷铜,做为数字地,兼做模拟部分屏蔽,数字地可以直接通过过孔接到这个地,但模拟部分单独在顶层走较粗地线,有大空间的地方再敷铜,但不让它与模拟地相接.模拟部分地线只在单片机AD入口最近处与数字地会合.且,模拟地线不形成环路,布成分支状.对于电源,底层顶层都可以走,但芯片的电源供电脚与其退耦电容之间的连线一定要在顶层(对于全贴片元件),如果实在是没有可走线的空间,那过孔要适当大些,焊板时用锡填充孔(当然对于机焊不好实现).这是我的布线原则,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楼主:
了解,感觉很麻烦的!

谢谢您的回复.您的布线效果如何?有没有干扰到模拟信号?有干扰的话,大不大?

网友A:
正在做~~~

    正在做,全手工布线基本完成,还没投出去,打算明天投去做板.这个东西主要是用在调试其它板子,预期目标是同时(不是轮流)可进行3路16位AD,1路10位AD,两路16位DA,两路12位DA,另外还有DDS频率或(和)正弦波输出功能,USB和UART接口(UART备用),在电脑上控制,轮询的话共可进行18路AD及4路DA.一共用了12个芯片,但实际做时只需要11个,有两个选择其一用即可.具体能达到怎样效果,现在还不能肯定就能做非常好,但我是按我这一原则来进行布线的.

楼主:
哦,UART发数据就会让纹波变大,怎么回事?

那你单片机用的那种型号?晶振的频率是多少?
我发现我的纹波有个特点,UART没数据的时候纹波小一些,
UART一有数据给出来,纹波就变大了,很郁闷,请问是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RE:UART发数据就会让纹波变大

    加大供电电源的退耦电容试试,和104的电容放一起,用10u或22u,有可能改善下.我用C8051F060,DDS是AD9952,25M有源晶体分别给这两个提供时钟,DDS用内部PLL倍频到400MHz做主频.明天投板,只是板子回来也不一定有很多时间去调这个东西,而且还要写程序,所以是个长期工程,好在不急着用,呵呵......

网友A:
对了,还有...

是不是UART的负载太重了?!

网友A:
还有......

    请不要用"请"和"您",我会很不舒服,共同探讨!!!呵呵......

楼主:
这些我都用上了......

你说的哪个104,10u或者22u的电容是加在那里上的?我在供电的电源上都加了,
你说的UART的负载可能过重?那有什么负载?我把UART的端口断开,程序还是发送数据,还是一样有纹波出来!

楼主:
还有一点很重要:

还有一点很重要,我还没说:
我今天做实验的时候发现我用的显示用的液晶屏跟这个纹波有关系,如果不加液晶屏的话,纹波会小很多,加上去立马就变大了,干扰可能会跟液晶屏有很大关系,当然了,不加液晶屏的话,也有很小的纹波,不过没有加的时候明显!
你做显示的时候用过液晶屏吗?就是那种T6963C控制器的,有没有遇到我这种问题?

网友A:
用过液晶屏

用过,字符的,点阵的,都用过,但没看过它对电源的影响.要按你说的那可能是液晶屏上电源退耦电容太小了,试着加下液晶屏的退耦电容看看.再有,用两个线性稳压器,分别给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供电看能不能行呢?

楼主:
电路板不上电,示波器交流档怎么会有波形?

我把示波器交流档放到测量的档位,发现电路板不工作,
示波器上也有波形,是怎么回事?以前都没怎么注意,是不是
示波器交流档有个电压出来后测的我被检电路的电位?
波形很古怪,有点像正弦波!

楼主:
示波器的交流挡的问题:

我观察到示波器的交流毫伏挡在我的系统没有上电的时候怎么也有波形出来?
是怎么回事?有点像是正弦波,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A:
那好象是示波器探头引入的干扰~

坛里有个贴子专门说示波器探头干扰的,可以参考下

楼主:
我还有个想法

模拟地可不可以也大面积敷地?当然要和芯片的数字地分开敷地,完了在电源部分一点共地?还有,用于模拟信号部分的电源是不是也要和用于数字信号的电源分开,不能形成回路?

楼主:
还有问题:

如果模拟信号要从数字芯片里面通过,比如说多路开关的芯片.那么芯片的数字地对模拟信号有没有影响?应该怎么办?

网友A:
有模拟部分还有数字部分我觉得还是用数字地敷地好

    因为象你说的这种情况我是用数字地来大面积敷来作为屏蔽的.你想想,如果用模拟地来敷,那这个模拟地是不是就是干扰的最大受体?这里面大的电流波动会不会对模拟地造成影响呢?我想可能会.所以,我是用数字地来做屏蔽,当然,如果能将这个屏蔽地单独接到地的"根"部最好!
    模拟和数字部分的电源肯定是分开后相互影响最小.我做这个电路用的是5V,3.3V和1.8V三种电源,数字和模拟没有分开,但是每个线性电源输出有个22u和104电容,布线时从这个较大电容分支分别送往模拟和数字部分,也就是说,数字和模拟部分的供电是从这个"根"分出去的,而且又分别有22u和104电容.相互之间的干扰波动经这个"根"的电容波波后变成低频波动,而这个波动一定会优先被稳压电源芯片捕获并进行调整,这样应该是相互间干扰最小的.
    多路开关里面一般是MOS管的源和漏极,或多个MOS管头尾并联来用,MOS管工作于开关状态,控制信号虽然来至数字部分,但和模拟之间没有电流,或者说只有极小的泄漏电流,应该不会造成影响,说有作用,可能栅源之间的寄生电容对它造成的影响更大些.如果仅仅是模拟开关,我的做法是在模拟开关的电源供电线路中串一个适当的电阻,以不明显降低供电电压为宜,一般几十至几百殴问题不大,在这之后,芯片的电源引脚旁再加退耦电容,在很多的音频电路里都用这种方法滤波减小各级间相互干扰的.另外,还可以在模拟开关的控制端对地并接几十P的电容来降低开关时的尖峰噪声.

楼主:
我现在也是用数字地来敷地的

我以前认为地就是敷地,就是没有区分数字地和模拟地,任意敷地,结果造成模拟信号上有很多纹波问题,现在在考虑怎么修改数字地和模拟地,试图将他们分割开,模拟信号是一块,数字信号地是一块,但是他们公用一个电源,最后用一根线把他们的地连在一起,还有一个问题,如果碰到AD芯片又有数字地,又有模拟地的情况,怎么敷地呢?我看别人就在芯片下面把他们连在一起了.还有我认为数字地对模拟地的干扰大部分是通过回路产生的,模拟地应该有个独立的回路,千万不能和数字地公一个回路!要不然就会有纹波进来了!

网友A:
应该是分开来供电

在我的设计里,芯片带AGND,DGND,AVCC,DVCC的也有.我是把他们分开了,数字地直接接到敷地上,模拟地单独走.AVCC与DVCC也各走各的线分别在稳压输出点会合.在分辨率低的AD中可能不这么做也没什么问题,只要波动远远小于AD的1LSB.高位数AD,REF又小的话可能影响就很大了.我画板都是手动布线,所以在原理图上AGND和DGND的网络号都是GND,AVCC与DVCC都是VCC,只是在布线时分别处理.自动布线他可就不管你这些了,这时在原理图里可以用0电阻将AGND和DGND连一起,AVCC和DVCC连一起.

楼主:
都按你的说法试过了,效果不明显!

我在现有的电路板上将模拟部分的AVCC和AGND与DVCC和DGND分别隔离开了,就是各走各的线,各有各的回路,发现效果并不明显,有的反而纹波更大了,不光是 AGND上有纹波,AVCC上也有,-AVCC,和其他电源上统统有,郁闷死,怎么办?

网友A:
你的板子好顽固,HEHE~~~

退耦电容接地点没搞错吧?模拟部分退耦接模拟地,数字部分退耦接数字地.等我的板子回来后调试时和你共享下经验.

楼主:
没接错,都是隔离的

好,期待中.....

楼主:
还在处理....

我发现了一个简单的而又经常被忽视的问题,我一直在做隔离处理,就是把和模拟信号相关的地都在板子上强行隔开,把他们连在一起一起回到地,单点共地,发现效果好一点,但是我有问题了,其他的线形电源的地被数字地的脉冲干扰以后又会在我的模拟器件上通过电源把纹波引进来,是不是会有这种可能?真是郁闷啊!大家给我出出主意,最好不要重新做板子啊!我把模拟地当成敷铜的地了,唉!!后悔死了!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仿真纹波的软件?

有没有仿真纹波的软件啊?最好是能仿真PCB板的,要是没有的话,能仿真SCH也行啊?我现在只有PROTEL 99SE,还不知道怎么用仿真!那位大侠告诉一下!

网友A:
模拟电源串个小电阻

这方法在很多模拟电路里都用,就是在线性电源输出后,通过一小电阻加电容滤波再给模拟部分供电,增加了一级滤波.

网友C:
这种问题

不对着板子,讨论不出结果。

还有,你示波器地线夹子夹那儿也有关系,跟板子所处的电磁环境也有关系。

电场和磁场,都会直接在探头上感应到这些杂讯

网友A:
大力蚂蚁终于出手了,呵呵......

    大力蚂蚁说的极有可能也是影响测量结果的一方面.

网友D:
呵呵,1V很干净、很稳定那还测量它干什么?

网友C:
数模混合电路纹波的测量

若是数字地及VDD上有这个纹波完合可以接受,若是测模拟部份,请把地线夹子夹到模拟地的主滤波电容上去,而且地线要尽量短,地线与探头围起来的环路面积尽量小,减小空间磁场穿过感应到杂讯。
判断这附近有没有磁场干扰,最好的办法是将探头地线绕成小圈,夹在探头上,形成一个多匝感应头,去线路板上扫雷。然后再去测量,将地线避开刚才找到的雷区。

网友C:
此法还可以自已检查电路的EMI问题

楼主:
问题就在这,谢谢大蚂蚁!

我的板子到处都是模拟地,嘿嘿,所以到处都会有数字信号的脉冲进来,不是很容易搞定滴,我现在只能想办法处处把模拟地和数字地隔离开,让它们分开走线再形成各自的回路,还有大蚂蚁说的空间的电磁场的干扰,我想不会那么严重吧?因为功率很小,再说断电以后示波器就没有杂波了啊,我判断是数字电路引起的脉冲!还有大蚂蚁说的扫雷的办法不是太懂,大概是说板子的某个局部有电磁干扰!

楼主:
请教大蚂蚁:

说说什么是PCB模拟地的零点,极点,增益,带宽?布置PCB模拟地时需要注意什么?